如何把xpedition中的中文换成英文?

楼主(2015-11-14):
刚装的xpedition。按照有人提供的文档上做,dxdesigner中在set up下设置语言,可以了;PCB的话要在环境变量里加MGC_PCB_LANGUAGE 值是ENGLISH。搞好后发现菜单栏里还是中文,其他都变成英文了。不知道为何?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glish

改了。也不行!

网友:
    改了之后重启!!!!

网友(2015-12-20):
    是不是应该是小写的english,我的改了后,xpedition都变成英文,但是焊盘编辑器还是中文,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