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封装设计中勾了keepout

楼主(2015-11-14):
客户在ad中将一个器件的fill设置了keepout(封装中设置),生产那边怎么也转换不出来。
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设计封装,通常keepout是禁止布线用,如需要转换出来不能勾上keepout

网友A:
这个会后期生产不出来??

网友B:
元件可能是从pads(或allegro)中导过来的,pads(或allegro)中的keepout跟ad中的keepout可不是同一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后期生产不出来??

线路文件铜都没有出来 生产肯定出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可能是从pads(或allegro)中导过来的,pads(或allegro)中的keepout跟ad中的keepout可不是同一概念

看来pcb设计软件互导 安全隐患很大呀

网友:
EDA文件相互之间转换肯定要做CHECK,不可能完全做到全兼容

网友C:
有时候客户要求禁布顶层有电气属性的line、shape、via,所以才在封装库中做如是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客户要求禁布顶层有电气属性的line、shape、via,所以才在封装库中做如是设置

那它要输出到光绘怎么解决?勾了就输出不了,不勾又影响禁止,矛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