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0.4mm的BGA怎么出线?

楼主(2015-11-14):
想lay一块小的模块板,准备做4层板
两颗BGA都是0.4mm的,好像没法扇出啊,是不是只能做盲孔板,直接在焊盘上打盲孔出线?
我没做过盲孔板,是不是成本会很贵呢?
或者有孔径超小通孔的工艺?
没什么处理BGA的经验,求大神给些指导和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

必须盲孔?
请问做盲孔成本大概会增加多少?

网友:
目测右边的那个bga得用到2阶盲埋孔才能把线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层?

对呀,一个小模块,主要就这两颗ic,4层应该够了吧

网友:
手册应该有推荐吧  焊盘会不会偏大了

网友:
    你可以找个精度给力的板厂问问

网友:
    肯定是需要盲埋孔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决定不用这两颗芯片了
    了解了一下价格,盲孔打样费用太高了,有点承受不了

网友C:
我倒是很想知道你四层是层面分配?  TOP-GND-VCC-BOT ?    还是你准备TOP-VCC-LAY-BOT ?用表底层铺地啊?盲埋孔 2阶貌似都要6层比较好吧!TOP-GND-LAY-VCC-GND-BOT 这样才有完整的GND参考层面吧!

网友:
    只能做盲埋孔板。貌似空脚很多,应该用1阶即可,第一排直接表层拉出来,里面的在焊盘中心打一个1-2的盲孔,从第二层出来。

网友D:
    目测你的焊盘做的偏大,BGA的PIN脚都是圆球,底部只有很小面积会接触板子,0.4的PTCH的话,一般PAD做圆球直径的0.7到0.8倍即可。建议0.2mm,至于钻孔好一点的板厂有0.15mm的钻头,你看做多大的VIA合适。大部分制板厂可以做到2MIL不短路。

网友:
    建议适当改小您的BGA封装的PIN脚的焊盘大小,可以参考规格书的最小值做,看能否改善您bga扇出,贴片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很想知道你四层是层面分配?  TOP-GND-VCC-BOT ?    还是你准备TOP-VCC-LAY-BOT ?用表底层铺地啊 ...

本来是打算top power gnd bot的power层也走线

    这个盲孔1阶应该够了,第二颗芯片很多gnd脚的

现在放弃这两颗了,盲孔太奢侈,预算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你的焊盘做的偏大,BGA的PIN脚都是圆球,底部只有很小面积会接触板子,0.4的PTCH的话,一般PAD做圆球直 ...

感谢指导。我放弃这个方案了,盲孔太贵,超出预算了

不过还想请教个问题
这个焊盘我是直接从别人的板子上拿过来的
我看它钢网层做的是角上带圆弧的正方形,bga焊盘的钢网必须要做成这样吗?还是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我放弃这个方案了,盲孔太贵,超出预算
恩,确实是有这样做钢网的,因为好多BGA的文档上的钢网规范就是这样要求的。至于有什么好处,我也不知道。而至于这个钢网,做成圆孔也是一样的(我就这样做),从没出现过问题,还有,我上一个回复就是帮你做fanout,我没有建议盲埋孔的。4层盲埋孔估计别人会笑掉大牙。。还有就是现在的安卓平板电脑很多都是6层通孔板,所以你这个肯定能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确实是有这样做钢网的,因为好多BGA的文档上的钢网规范就是这样要求的。至于有什么好处,我也不知道。 ...

哦哦,感谢!
我先找找高精度的板厂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很想知道你四层是层面分配?  TOP-GND-VCC-BOT ?    还是你准备TOP-VCC-LAY-BOT ?用表底层铺地啊 ...

做盲埋孔没这么多讲究的,能有块差不多的大地就足够了,电源做足就OK

网友E:
via in pad加削焊环打通孔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via in pad加削焊环打通孔没问题

我现在打算找个高精度板厂做通孔扇出 4/8mil通孔 3mil线距 2mm焊盘应该够了

网友F:
做4/8mil的通孔喔!請問你要如何扇出?
pad的邊到邊只有不到6mil的間距耶!
怎樣走3/3的線寬線距l,
而且這樣板子不就要很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4/8mil的通孔喔!請問你要如何扇出?
pad的邊到邊只有不到6mil的間距耶!
怎樣走3/3的線寬線距l,

焊盘是0.2mm,上面写错了边到边怎么都不止6mil吧,我试了,线可以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焊盘是0.2mm,上面写错了边到边怎么都不止6mil吧,我试了,线可以出来的

那你應該是0.4mm pitch = 15.74mil
pad用0.2mm= 8mil

這樣邊到邊就是15.74-8=7.74mil

還是沒辦法3/3mil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應該是0.4mm pitch = 15.74mil
pad用0.2mm= 8mil

肯定不会在同一直线的两个焊盘之间打孔或者走线啊,可以在对角焊盘之间打孔啊

网友F:
可以放張圖給我看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放張圖給我看嗎?
謝謝!

焊盘0.2  孔0.1/0.2

网友F:
引用 楼主:
焊盘0.2  孔0.1/0.2

0.4mm pitch 的bga可以這樣打通孔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0.4mm pitch 的bga可以這樣打通孔喔!

我也是第一次做,还没打板呢,不知道实际生产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做,还没打板呢,不知道实际生产会不会有问题

如果可以的話,再告訴我板厚是多少?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可以的話,再告訴我板厚是多少?
謝謝!

1mm

网友F:
引用 楼主:
1mm

那我可能沒辦法用這種參數,因我們的板厚要1.6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我可能沒辦法用這種參數,因我們的板厚要1.6mm

得看板厂啦,可以先问问板厂的精度支不支持
我还是第一次做这么高精度的,找了家板厂打样费好贵

网友:
之前有个0.4mm pitch的  让快捷做的,可以通孔然后填树脂

网友:
0.4mm的bga需要盲目孔,否则无法出现的,pcb加工工艺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G(2016-10-13):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打算找个高精度板厂做通孔扇出 4/8mil通孔 3mil线距 2mm焊盘应该够了

你好,所述加工精度的厂家找到没有,我现在也需做0.4pitch板子,也遇到盲埋孔设计与费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所述加工精度的厂家找到没有,我现在也需做0.4pitch板子,也遇到盲埋孔设计与费用问题。

这个项目后来搁置了,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