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 RF发射部分线路请教

楼主(2015-11-15):
请教各位大神,如图所示,黄色部分的RLC电路是起什么作用的?
而且电阻取50欧,应该是起匹配作用的吧?
我看到Si4432的规格书中的参考线路并没有这部分线路,所以黄色部分线路可以删除吗?

RLC匹配电阻

RLC匹配电阻

网友A:
这个50欧应该没有什么作用,也许是和调试预留位置,如果有其他作用可能是匹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50欧应该没有什么作用,也许是和调试预留位置,如果有其他作用可能是匹配电阻。

多谢版主指点,小弟拜谢

网友(2015-12-27):
这个部分电路的LC并联,在载波频率的阻抗是无限大的,而在二次,三次,四次…谐波上的阻抗几乎相当于短路,所以在谐波频率上这部分电路阻抗就是下面电阻的阻抗,三个元件组成了一个吸收谐波的回路,在射频电路设计上很常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