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坐标文件表出错,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5-11-16):
不知道怎么回事。重装了9.2之后用不了这个功能。我是win7  64位系统,求大神解决。装wps的

网友:
    你用的精简版的吧

楼主:
    装了excel 。就好了。WPS可能不兼容吧

网友A:
    WPS要改一下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WPS要改一下脚本

    请问怎么改脚本。

网友A:
    把这两处的“excel”改成WPS的应用就可以了,不过我不记得WPS的应用是什么名了,你装了你看下你的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两处的“excel”改成WPS的应用就可以了,不过我不记得WPS的应用是什么名了,你装了你看下你的就知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你就装下WPS就可以了,也不影响你用EXCEL

网友:
    以上两种方法都可以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了excel 。就好了。WPS可能不兼容吧

我的也报你这样的错误,我装的office 2007,不知道你是重装的那个好了,我现在还没有觉解好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报你这样的错误,我装的office 2007,不知道你是重装的那个好了,我现在还没有觉解好这个问题

201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0的

好的,谢谢,我下载一个2010试试

网友(2016-03-25):
坐标文件不是这里导出的,应该在cam plus 下导出。这里只是元件表的Excel 报告。

网友:
    坐标文件是给贴片厂用的,你这个在这里做的还要手动输入。在cam plus 里导出的直接导入贴片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