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三星本本P467散热

楼主(2015-11-16):
好早的本本,现在开机不到10分钟cpu温度就80-90,烫得要命。用手摸下散热口,感觉不到有风,决定对它进行清洗。
1 拆下所有螺丝(电池下面也有螺丝)  光驱
2 撬下键盘旁边扣子(都是扣的,另外键盘下面有2个螺丝,在上步骤要拆完, 要不然就很难拆下来)
3 取掉键盘和硬盘 无线网卡(键盘连接扣是向上提取,不要太大力,容易断)
4 取下其它线
三星本本里面挺干净的,灰尘少。就是拆解键盘比较费力,不如dell的好拆。
拆解完,用吹风和酒精清洗,然后才反序安装回去。实际挺简单的,就是要四个字“胆大心细”
清洗完后,开机cpu温度45-50左右,正常。但老机器了,运行程序还是不好用,听说mi要出本本了,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兴致

    没兴致 主要用不下去了 再撑下 =小米本本出来 听说性价比高

网友B:
    同拆了华硕的,键盘软板和里面另一处的软板卡扣一下就断了,估计用久了,老化了。换SURFACE PRO吧大佬。

网友:
    拆下之前要多拍几张照片,不然装好了多了几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拆了华硕的,键盘软板和里面另一处的软板卡扣一下就断了,估计用久了,老化了。换SURFACE PRO吧大佬。

dell的也容易老化 上次拆一个dell的屏 结果悲剧了 连接线散架了
    主要是不密封 设计有问题 三星的密封性好 里面比dell的干净很多
    就是拆解要费力点

楼主:
    另外有些本本换固态硬盘需要注意接口,比如这款,针式的插件要拆下来放到固态硬盘上。

网友C:
    你们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是大神

    我们有个同事叫大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