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全新板子学习

楼主(2015-11-16):
    想请教下大家,你们在拿到一块板子的时候,都看一些什么东西(以学习为主要目的导向),包括原理图和PCB。先说说我自己,首先看下整体原理框图,了解下外设有哪些模块,然后具体熟悉下各个接口的应用和逻辑,然后就看下PCB布局布线了。望赐教~~

网友:
新看各电源  然后看信号输入跟输出  最后看某个IC 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
第一:框图那是必须的了,各个功能模块,完成什么功能。
第二:电源。板卡对于各个电源的需求分析,以及电源如何产生,整个板卡的功耗估算。
第三:时钟。板卡对于时钟的需求,时钟如何产生?
第四:复位以及开关机。板卡如何进行复位,板卡如何进行开关机?关机以后的状态是什么?

网友:
    原理
    设计
工艺
    ...

网友:
    看看我能从中山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