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在AD中原理图中可以输出每个位号一行的BOM吗?

楼主(2015-11-16):
请教问题:在AD中原理图中可以输出每个位号一行的BOM吗?

网友A:
可以的,Grouped Columns按照下图设置。

BOM

BOM

zm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Grouped Columns按照下图设置。

多谢!你的第一个图看不到,可以再截图吗?还有你用的是那个AD版本?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第一个图看不到,可以再截图吗?还有你用的是那个AD版本?谢谢!

所有版本都可以。就下面那张截图。

楼主:
明白了,多谢!

网友:
谢谢,也解决了我多年的疑惑。
一般算是出电原理图的元件目录这么做,以前都是自己导,很麻烦的,谢谢。

网友B(2016-01-14):
为什么我的不能呢?请指教

网友:
啊啊啊  太好了  困扰了我好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C(2016-09-21):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不能呢?请指教

我的也是这样,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6-12-16):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问题解决了吗?

Grouped Columns中删除其他项目,添加Designator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