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音量调到最大音频放大就不工作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11-16):
    为什么音量调到最大音频放大就不工作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最好把问题描述清楚,把图截图上来,这样大神们才能给你分析解答,你这样不太好吧

网友:
    音量加大,超过运放的电压范围,运放会烧坏当然不工作

网友:
    音量增大,可能是超过负载最大电流了,功放保护了。

网友:
    功放的动态范围不够

网友:
    音量过大,会不会烧坏了。。

网友(2016-04-11):
    可能电流过大,温度升高,导致功夫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