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各位大神:Hspice和Pspice都有哪些区别?

楼主(2015-11-16):
各位大神:Hspice和Pspice都有哪些区别?

网友A:
一般我是使用Hspice做信号完整性仿真,Pspice做电路级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是使用Hspice做信号完整性仿真,Pspice做电路级仿真。

你那有没有Hspice的一个完整案例的教程,想学这个,但是不知从哪着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有没有Hspice的一个完整案例的教程,想学这个,但是不知从哪着手!

EDA学堂貌似有讲这方面内容的,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A学堂貌似有讲这方面内容的,可以去看看。

好好,大神可否给我留个联系方式,QQ也行!

网友:
有问题就在论坛问

网友:
    hspice安装目录下有sa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