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9013的pspice仿真库

楼主(2015-11-17):
论坛里面有一个,但是使用报错。ERROR(ORPSIM-15113): Model SS9013 used by Q_Q1 is undefined

网友A:
Q1 S9013 仿真庫沒有指向到相對到的LIB庫,可能是路徑設定問題,或是根本沒有S9013.LI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 S9013 仿真庫沒有指向到相對到的LIB庫,可能是路徑設定問題,或是根本沒有S9013.LIB文件。

论坛上下载的这个包,请问一下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把LIB文件放在D:\Cadence\SPB_16.6\tools\pspice\library下面,OLB没有放在指定的目录下面

9013 spice model lib.rar

网友A: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30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309-1-1.html

解决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