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打不开,总是弹出下图的窗口怎么解?

楼主(2015-11-17):
请教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问题:打开CES时,总是提示ces请求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怎么解决?
C:\Users\xiaotong.wang\Desktop

网友:
你是不是安装软件的时候没有安装CES

网友:
应该是ces setting 文件损坏了, 把下面的 ces.ini 文件delete然后重启ces

Win-7 : C:\Users\<user_name>\AppData\Local\MentorGraphics\7.9.2EE\ces.ini

Win-X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_name>\AppData\Local\MentorGraphics\7.9.3EE\ces.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