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层参考与同层参考

楼主(2015-11-17):
射频或者天线部分而言,两层板我们一般是同层参考,四层板需要隔层参考,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还有这两总不同的参考方式如何去理解?望大神们能够给于解答,谢谢了!

网友A:
隔层是因为算出来的线宽太粗了,所以需要隔层,隔层的话线宽才可以细一些。

同层是因为采用共面参考。

只要满足阻抗和设计就可以的。两种方案都可以做为备选。

网友B:
为什么隔层参考,因为只有隔层了,走线距离参考层的高度才足够大,满足阻抗控制,同时线宽也不会特别粗,这个了解下阻抗的计算公司就知道了

网友C:
你的理解是对的。其实对于设计一般也就是这两种情况,同层和隔层参考,同层的话,使用的是共面波导结构。一般射频线是50ohm的,如果是参考层的距离是4mil左右,那么计算得到的线宽就会非常的宽,增大距离就减小了线宽,利于设计。当然,也不一定要隔层,只要你的不行空间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层是因为算出来的线宽太粗了,所以需要隔层,隔层的话线宽才可以细一些。

同层是因为采用共面参考。

谢谢大师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隔层参考,因为只有隔层了,走线距离参考层的高度才足够大,满足阻抗控制,同时线宽也不会特别粗,这 ...

谢谢朋友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理解是对的。其实对于设计一般也就是这两种情况,同层和隔层参考,同层的话,使用的是共面波导结构。一 ...

谢谢朋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