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将原理图中元器件的part number属性导入到allegro pcb的元件上

楼主(2015-11-17):
各位大侠,怎么可以将原理图中元器件的part number属性导入到allegro pcb的元件上?想直接从pcb上读出元器件的part number属性。谢谢!

网友A:
    你把相应的曾别打开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B:
    number?直接就是number啊....name的话还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相应的曾别打开就可以看到了

    主要还不会导到pcb里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mber?直接就是number啊....name的话还真不知道..

就是part number啊

网友:
    肉肉的问一句:你的意思是你不会导网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part number啊

    PIN number?  Part Reference ?

网友:
    导入网表就可以了呀,part number打开相应的层自然就有了

网友B:
    找个教程一步步走一遍先

网友C:
原理圖如果是orcad 時,修改allegro.cfg裡面
我是加入紅字部分
[ComponentDefinitionProps]
ALT_SYMBOLS=YES
CLASS=YES
PART_NUMBER=YES
TOL=YES
VALUE=YES
POWER_GROUP=YES
SWAP_INFO=YES
DESCRIPTION=YES
Part Number=PART_NUMBER
SKU=Y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圖如果是orcad 時,修改allegro.cfg裡面
我是加入紅字部分
    [ComponentDefinitionProps]

好的好的,我就加了第一行的红字,第二行没加,我试试。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教程一步步走一遍先

不知道什么教程上会有这种的

网友:
    在corlordisplay 里面找到 package 把里面的额partnumber 打开不久行了吗?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
    很常用的一个

网友(2019-03-29):
引用 网友C:
原理圖如果是orcad 時,修改allegro.cfg裡面
    我是加入紅字部分
[ComponentDefinitionProps]

谢谢楼主分享,非常有效

网友(2022-10-11):
引用 网友C:
    原理圖如果是orcad 時,修改allegro.cfg裡面
我是加入紅字部分
    [ComponentDefinitionProps]

    请问如果是自己添加的其他属性信息,比如HK part number,这样又怎么修改cfg文件呢?我这边按照您这样修改了就是不行,好像只认part number这种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我就加了第一行的红字,第二行没加,我试试。
非常感谢!!

要两行都加上,不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