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m 厚PCB(如附件),8L和6L 在工艺与成本上有哪些区别呢?

楼主(2015-11-17):
1.6mm 厚PCB(如附件如示), 在工艺与成本上有哪些区别呢?
理论上, 这两个方案的成本应该是一样的。
可是我公司的采购,拿到的报价却差30%?
我的问题是,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6Layer

6Layer

8Layer

8Layer

网友:
相同条件下,8层肯定会比6层贵

网友:
这两个方案的成本应该是一样?基本相同的环境,八层肯定比6层贵不少

网友A:
6层板是个假8层板(中间由于板厚关系,比正常6层多用一张芯板) 这个价格比正常6层贵些(就是多了芯板费用) 其它和正常6层一样价格 所以它比正常8层板还要便宜的 正常8层要比6层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层板是个假8层板(中间由于板厚关系,比正常6层多用一张芯板) 这个价格比正常6层贵些(就是多了芯板费用 ...

Thanks DZY
1.  这个六层比普通6层贵: 是!没有任何疑问----理由是多了中间的芯板。
2.  比正常八层便宜?  为什么呢?差别在哪?(我指是的显著的差异(10%以上)--当然小差别肯定有, 比如film的张数,但这个不会影响成本太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anks DZY
1.  这个六层比普通6层贵: 是!没有任何疑问----理由是多了中间的芯板。
2.  比正常八层便 ...

比方说:正常6层1000,正常8层1500,那么假8层就是1100左右,这个假8层就是把芯板和生产人工等费用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方说:正常6层1000,正常8层1500,那么假8层就是1100左右,这个假8层就是把芯板和生产人工等费用加上了 ...

Thank You Dzy
如标题, 我想知道一下原因。
就以你说的例子进行讨论。如果¥1100的假八层,已经包含了芯板与生产人工费。 那么真八层,为何要需要1500, 而不是¥1100或¥11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Dzy
如标题, 我想知道一下原因。
就以你说的例子进行讨论。如果¥1100的假八层,已经包含 ...

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呀
真8层板工程费用要比真6层贵,关键是制作文件 菲林 这块
就好比我们设计以pin来定价,但生产是以层数来定价。
所以我们设计时要考虑尽量减少层,而不是增加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呀
真8层板工程费用要比真6层贵,关键是制作文件 菲林 这块
就好比我们设计以pin ...

是不是能理解成假8层的芯板两边无铜,纯粹是为了增加厚度,真八层中间的芯板两边是有铜的,会有蚀刻等环节,所以成本才会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能理解成假8层的芯板两边无铜,纯粹是为了增加厚度,真八层中间的芯板两边是有铜的,会有蚀刻等环 ...

可以这么理解 另外真8层还多了2层线路=文件制作,这块也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 另外真8层还多了2层线路=文件制作,这块也收费。

了解,谢谢回复!

网友C(2016-06-23):
引用 网友A:
6层板是个假8层板(中间由于板厚关系,比正常6层多用一张芯板) 这个价格比正常6层贵些(就是多了芯板费用 ...

怎么看出来上面的6层板是假的8层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出来上面的6层板是假的8层板,谢谢!

看叠层图 中间多了张没有铜的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