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扩展芯片

楼主(2015-11-17):
大家好,哪位前辈知道串口扩展芯片,介绍几个型号,最好芯片引脚较少的,多谢!!

网友:
如果是一对一的 那就用IC切换吧  还便宜

网友:
要甚麼轉串口?
I2C to UART?
USB to UART?
SPI to UART?
ISA BUS to UART?
PCI BUS to UART?

楼主:
I2C to至少 4 个UART  /SPI  to  至少4 个URAR  / URAR to 至少5个 UART  、最好是大公司或国外芯片 例如TI 的

网友:
我记得曾经EXAR的FAE给我推荐过这样的芯片。可以上他们官网看看,我觉得这样的转化芯片应该美信和TI以及NXP应该会有的。找找他们网站吧

网友:
I2C to UART 或是 SPI to UART 沒有 4 PORT。
目前有找到的是 NXP 的 SC16IS752 或 SC16IS762 只有 2 PORT 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