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allegro中如何确定该走多宽的线

楼主(2015-11-17):
如题,在布线时,不能确定该走多宽的线,是不是越粗越好呢

网友A:
1,在画每一根电源线之前,务必要知道通过该线的电流, 保证过流能力2,信号线粗细一般主要考虑到生产工艺问题,很多 PCB 板长只能生产线宽大于 4MIL 以上 的 PCB,3,特殊信号线要考虑阻抗控制,根据阻抗要求来做,4,无特殊要求,一般线宽为 5MIL 到 10MIL。一些信号比较特殊,比如 USB 线、音频线最好走大些 8——12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画每一根电源线之前,务必要知道通过该线的电流, 保证过流能力2,信号线粗细一般主要考虑到生产工艺问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