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焊和波峰焊混合板布局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5-11-17):
请问PCB正反面都有SMT器件,top面安装通孔器件,那么对于正反面SMT器件和通孔器件之间间距有什么要求?通孔器件之间有什么间距要求?

网友:
没人来解答啊,我还是第一个啊,一般3mm以上的间距

网友:
top smd器件无要求,bottom smd pin与thru pin最小间距大于2mm,如果smd器件比较矮小, 可以适当降低要求。建议具体指询问smt工厂

网友:
插件pin背面3mm 无贴片器件

网友(2016-01-09):
    dip元件背面离SMT元件至少是3mm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