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去耦电容的布置

楼主(2015-11-17):
各位大神,帮我看下这两种方式1.去耦电容的VCC,从孔到VCC再到芯片引脚。
2.去耦电容的VCC,孔打在引脚和电容之间。

请问哪种方式好,为什么,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A:
电容最好越靠近电源管脚越好,gnd也是,电容引脚打过孔到地,引出线越短越好,如果不影响生产可以在电容PAD上打过孔,前提是得遵守相关的制程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最好越靠近电源管脚越好,gnd也是,电容引脚打过孔到地,引出线越短越好,如果不影响生产可以在电容PAD ...

恩,谢谢回复,我也知道越近越好,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要打孔过电容再到引脚,打到焊盘上估计公司不允许。就是想知道这两种方式有没有什么理论依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回复,我也知道越近越好,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要打孔过电容再到引脚,打到焊盘上估计公司不允许。就 ...

如果可以做仿真的话,你就会找到答案,
放置的距离远近,就会决定您走线的trace的长度,那么trace越长,肯定会造成信号通路上的阻抗的增加,同样,你也指导过孔本身也存在寄生电容和阻抗
另外,公司没有规范的话,那就参考你们的PCB板卡制造厂家的制造工艺,个人觉得,只要可以可靠的加工制造,那么理论和实际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第一种电容与器件同面用得多,第二种电容与器件异面用的比较多 ,理由遵循原则,电流先经过电容再到器件,电容靠近器件,另外不建议在电容焊盘上打过孔,影响焊接

网友B(2015-12-18):
感觉上面回复的没有明白楼主问的意思。楼主就是想问那个过孔是应该打在前好还是经过后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上面回复的没有明白楼主问的意思。楼主就是想问那个过孔是应该打在前好还是经过后好

还是你了解我啊。可惜没人回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