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2000中的ddr模块中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5-11-17):
    (1)Set   the  two parameters as Coupl ing(%)  : 5 and Rise Time(ps)  : 100

    这个设置 对于仿真时候的时钟于数据有哪些影响?

    (2)非理想P/G是不是只能针对ddrx分析,其他不行?默认的第一个好像是理想P/G分析,不包括非理想P/G
(3)vrm 电源模型一般如何获得 或者 如果编辑比较好?
    (4)speed2000是基于时域瞬态仿真吧?这个仿真是不是无法导出s参数?
(3)speed200是否可以支持s参数的链路仿真?

楼主:
    SPEED2000  l et s  you  to  l oad mul t i pl e DDR  resul t s  i nto  the Present Curve pane  to  compare
    the waveforms by  cl i cki ng Load DDR Resul t  i n  the workf l ow pane.

实际中如果进行波形比较?

    在一个界面下 如果同时分别打开查看相关的波形?

楼主:
    像教程里面的这个位置中 为何上冲与下冲 不测量?是工具本身没有这个测量选项吗?
还是说有其他设置会影响这个测量结果?

    里面的oor 之类是啥意思,为何也是空?
    为何有些事深黑色标注?有啥区别?

    为何这些显示的斜率都是6v/ns或者3v/ns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