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下面的瞬时电压是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2015-11-17):
如上图, 15sin(600X10ms)=15sin6 ,怎么会得出-4.19V来的?

网友:
1rad=57.3°
15sin(600*57.3°*10ms)=15sin(6*57.3°)=15sin(-16.2°)=15x(-0.27899)=- 4.18485

是这样,我都不记得弧度与度的关系了,你的数学真不错!

网友:
弧度和度的区别,sin6中的6是弧度,要转换成角度,PI=180度。
计算器中可以直接点弧度来计算,你再计算看看。

网友:
15sin6不等于-4.19?

网友:
15是有效值把,怎么是峰值了。。。

网友:
这道题有问题,公式中的t,应该以秒为单位代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