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快捷键

楼主(2015-11-18):
请问DXP中切换线宽和过孔的尺寸,快捷键SIFT+W 和SHIFT+V,怎么修改快捷键里面的线宽和过孔尺寸。。。增加线的宽度

网友:
在画线的状态下按TAB不就可以更改线宽了吗

网友:
    DXP--prefernces--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Favorite interactive routing widths/Favorite interactive routing via sizes

网友:
    Favorite interactive routing via sizes
在AD15中没有了这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