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用了两个倒F天线,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2015-11-18):
    这个2.4G模块用了两个倒F天线,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如果是两路链路,两个天线,那就是为了更好的极化

网友:
    你拍的照片效果不行。此外,2.4G的波长有多少啊,你这两个天线距离是不是近了一点啊?

网友(2015-12-27):
    这两个天线是对称的,所以极化和方向图都相差不多,相距一定的距离,当有反电波被周围反射时,叠加效果总会使一个变差,而另一个变好,程序上再作天线分集处理,选择效果好的天线,不但可以解决安装死区问题,还可以使比正常的效果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