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关于USB hub的问题?

楼主(2015-11-18):
菜鸟弱弱的问下
一组USB host线想把它拓展成8个USB口。请问该怎么做?

网友A:
找一个hub芯片啊~~~~~~~SMSC  USB25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hub芯片啊~~~~~~~SMSC  USB2517

是 的

网友:
谁让传个电路看看,小白学习来了

网友:
一般都是7口

网友:
小弟使用的是GL850这是个一转4的

网友(2018-05-18):
非常不借,太棒棒了,要林要要要林要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