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ORCAD ICA 无法放置元件,报错 ORCIS-6469

楼主(2015-11-18):
如题,本人新接触orcad,想从ica上随便找几个现成的原理图模型,但始终报这个错。。。版本是17.0

网友(2016-03-2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应该是路径的问题。我还没解决,正在找解决办法,你找到了吗?

网友:
这是因为原理图封装没有找到。要么是没有找到原理图库文件,要么是找到了库文件,但在库文件里面找不到这个封装。去确认一下网络访问,然后再打开库文件看看有没有这个封装。注意,这个封装名要完全一致,多个空格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