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电阻线性转换- 10V~10V为0V~2.5V,后面接电压跟随器失败。

楼主(2015-11-18):
这是怎么回事?中间使用光耦隔离也不行。用三极管,前端倒是正常了,后续还是输出异常。

这是转换电路

这是转换电路

这是电压跟随器作为缓冲器,但是一旦连接,前端电压就没了~输出也不正常。

这是电压跟随器作为缓冲器,但是一旦连接,前端电压就没了~输出也不正常。

网友:
    这是电压跟随?

网友:
    电阻现行转换,什么意思?谁给我讲讲。为中国模电前进

网友:
    好熟悉界面,multisim

网友A:
    负反馈不成立,跟随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不成立,跟随失败

    是不成立~ 难道后面不能接运放吗?

网友:
    这不是电压跟随电路。。。

网友:
    这个不是跟随吧

网友B:
    只是一个负反馈电路,电压跟随的意思是前级电压和后级电压是相同的,起一个稳定输出和隔离前后级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个负反馈电路,电压跟随的意思是前级电压和后级电压是相同的,起一个稳定输出和隔离前后级的作用

    电路让大家见笑了~  但就是像楼上说的这个目的!但是实现不了~   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你这输入+和-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