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LOGO方法

楼主(2015-11-18):
有哪位大神可以提供一下导入LOGO的具体方法。RATA Raster (BMP) To allegro (IPF)这方方法试过,不太理想,而且导入之后不能调整图片的大小,有点麻烦。希望有大神能提供一下他导入LOGO的具体步骤。谢谢啦!

网友A:
    所有方法都不能直接调整图片大小,可以试试Manufacture->Drafting->Create Detail功能。

网友B:
BMPTOIPF我也用过,在导入之前是可以设置LOGO尺寸的。
    建议LOGO能做大就做大,不要因为空间小就调到太小。对于细节较多的LOGO,可能在电脑上看很清晰,但是板子打出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会很模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方法都不能直接调整图片大小,可以试试Manufacture->Drafting->Create Detail功能。

这个可以功能可以调整大小,又学到一招,哈哈!膜拜杜老!

网友C:
    可以设大小的呀,,,别太死脑筋,allegro太灵活了,你玩不好它,它就玩死你

网友:
    可以试试在CAM350中添加

网友:
    具体的方法呢?谁给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大小的呀,,,别太死脑筋,allegro太灵活了,你玩不好它,它就玩死你

已经被玩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BMPTOIPF我也用过,在导入之前是可以设置LOGO尺寸的。
    建议LOGO能做大就做大,不要因为空间小就调到太小。 ...

参数一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方法都不能直接调整图片大小,可以试试Manufacture->Drafting->Create Detail功能。

    这个命令是用来做什么的?导入LOGO?还是修改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方法都不能直接调整图片大小,可以试试Manufacture->Drafting->Create Detail功能。

原来如此。懂了,可以改变图形大小。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数一般是多少?

参数要按照你板子空间大小来设比例,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要按照你板子空间大小来设比例,见下图:

加入我要将LOGO放到底层,是不是要我手动先将图片镜像之后然后再导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入我要将LOGO放到底层,是不是要我手动先将图片镜像之后然后再导入?

可以在Allegro内直接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Allegro内直接镜像。

没有找到?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数要按照你板子空间大小来设比例,见下图:

Pick color不是选不了,只是是选黑色还是白色而已(因为图片通常是黑白),比如一个字,是选挖空来显字,还是实填来显字。。。。

网友:
多谢 这个功能太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