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中布好线以后同步到layout中就出现崩溃的状态,每次都是

楼主(2015-11-19):
盗版中文状态下比英文出问题的概率大吗?还是安装或破解的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4888-1-1.html
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软件BUG

网友:
    经常做数据库完整性检查  转换的时候需要耐心 不能乱点

网友:
    盗版软件BUG多

网友A:
    英语比中文的好点,或者你安装VX,VX的BUG少

网友:
    转英文的 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语比中文的好点,或者你安装VX,VX的BUG少

    9.5的软件能打开vx的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9.5的软件能打开vx的文件吗

不能,VX比9.5高一个级别,必须要转版本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