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et谁弄过,太复杂了,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5-11-19):
查看了一下论坛之前关于Xnet的帖子,太复杂了,一直没有看懂,弄明白,谁弄过,给个傻瓜案例分析一下,或者什么小视频什么滴?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Analyze→Model Assigment→直接OK→在pcb中点击网络所经过的电阻电容→Create 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yze→Model Assigment→直接OK→在pcb中点击网络所经过的电阻电容→Create Model

哥们,有没有具体的操作步骤和图例可以参考?

网友:
多尝试两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献上

谢谢了,在研究一下吧,之前看过,感觉还是很复杂滴

网友:
    有很多细节,如电源加VOLTAGE,器件加 SI Model,基本就这些,如果要做等长,就要了解SigXplorer

网友:
    多操作几次就不觉得不复杂了

网友:
    说的对,多做几次就会了;虽然我附上PDF档了,但我也没看太明白

网友:
    就是赋予模型啊。。很简单

网友(2023-04-10):
    就是赋予模型啊。

网友:
    Analyze/signal model assignment/单击xnet的电阻/Creat model/OK/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