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次参数扫描分析PARAMETRIC PLOTTER,不能选择PARAM参数.请问解决方法

楼主(2015-11-19):
书<<电子线路CAD与优化设计-基于cadence/Pspice>>P251页面,6.6.3选择扫描参数和扫描类型,有全局元件PARAM及参数trise,tfall,但是cadence16.6自带例子C:\Cadence\SPB_16.6\tools\pspice\tutorial\capture\pspiceaa\Snubber,却没有PARAM,见附图.而且自己照此书图6-80画电路图,除PARAM的trise,tfall外,里面所有元件可以出现在select sweep parameters
对话框中,

楼主:
看过库源:OrCAD视频教程第28期:PSpiceAA参数测绘分析,打开parametric plotter窗口,点击cllick here to import a parameter from the design property map,老师还特意讲了原理图中所有参数会自动出现在select sweep parameters 对话框中,看视频果然点击后出现了所有参数。网上很多资料都没有详细讲,基本上是自动全部进入对话框的。看自己的是CADENCE16.6破解版,不知道破解完全不,但是自己将PSPIECE 各个功能都自己画图仿真了,就是最后这个PARAMETRICE PLOTTER仿真出现这点问题,也许是参数设置问题或模型不是正确库中取出,前面很多仿真不了问题都是因为这两点,请高手指教。CADENCE HELP:        In the Sweep Parameters window, click the Click here to import a parameter from the design property map row.
The Parameter Selection dialog box appears with a list of components and the parameters for which you can sweep the parameter values.
Only the component parameters that have been defined in the schematic, appear in the Parameter Selection dialog box.
应该定义了PARAM,会自动出现在那对话框中啊,但是没有,破解问题,版本问题,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