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高人指点来求二位版主大大关于flipchip相关书籍

楼主(2015-11-19):
本人现在需要做Flipchip的封装基板,之前是做wirebond,求相关资料或书籍,谢谢大神们。

网友:
书中FLIPCHIP的一章里面的参数可以直接使用的。

楼主:
买买买  学习一下

网友A:
小pin数的就按BGA来做基本可行,高pin数的大芯片FC,对基板材料和加工工艺要求极高,网上资料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pin数的就按BGA来做基本可行,高pin数的大芯片FC,对基板材料和加工工艺要求极高,网上资料很多。

请问是什么网站?有关于做基板的资料介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网站?有关于做基板的资料介绍吗?

各大封测厂的网站啊  amkor  ase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