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的Variants---create Assembly Drawing用法

楼主(2015-11-19):
    今天上午在学习allegro的PCB中,发现在Manufacture菜单下有Variants---Create Assembly Drawing 和 Create Bom of Materials两个菜单命令,请问有人使用过这两个命令吗?因为我们公司有时候一份原理图会生成许多不同产品的BOM和PCBA板子,所以会给原理图的元件根据产品定义的需要而设置不同应用的变量varinants,但这些原理图原先我们都是在DX designer中实现的。orcad中我也可以设置给元件添加变量,生成带不同变量的BOM表。但如何把这些带变量的元件信息导入到PCB中呢?还有就是我先试了一下Variants---create Assembly Drawing菜单,发现PCB提示我“没有找到Variants.lst"文件,能问一下这个Variants.lst是怎么产生的?如何能实现我的assembly drawing 只显示包括特定variants的PCB装配图吗?谢谢!

网友A:
    关注这个功能,其实我觉得 这个文件应该是有ORCAD给出的

楼主:
    谢谢关注,盼大师们回复。

网友:
    原理圖必須是 Design Entry HDL(ConceptHDL),才可以產生Variants.lst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这个功能,其实我觉得 这个文件应该是有ORCAD给出的

原理圖必須是 Design Entry HDL(ConceptHDL),才可以產生Variants.lst檔案.

目前使用orcad產生*.vrt檔案再加上Skill工具,就可以產生如下圖,元件中有叉叉表示不上件

楼主:
    @XYX365大师,谢谢您。能否请您详细说一下用orcad产生*.vrt文件的步骤是什么呢?还有用哪个SKIll呢?切盼回复,谢谢!

楼主:
    我们就是想要如您图示这种效果的文件。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就是想要如您图示这种效果的文件。谢谢!

    1.在Orcad裡面,使用Part Manager設定好BOM Variants
    2.選擇Report->Variant Report ,如圖,就可以產生*.vrt檔案

    3.在Allegro裡面使用我寫的Skill工具,導入*.vrt檔案.

楼主:
    谢谢@XYX365大师,能把你的关于这个应用的skill发给我吗?我的邮箱是:lifon@126.com,谢谢!

楼主:
    帖子别沉底了,盼@XYX365大侠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别沉底了,盼@XYX365大侠回复,谢谢!

    不好意思,無法提供skill.

另外你可以使用系統的Create Assembly Drawing功能
    1.使用Orcad產生 *.vrt檔案
    2.我幫你將*.vrt檔案轉換為 variants.lst
    3.有variants.lst 檔案就可以執行Create Assembly Drawing功能

Variant Assembly Dialog Box

    VariantSpecify one variant name from the list available for the current design.Variants for a design are defined in the variants.lst file that can be created using the Allegro Design Entry HDL variant editor.

    Top SideChoose this to create an assembly drawing for components found on the top side of the board for the variant. The drawing is created under the MANUFACTURING class, with a subclass of <VARIANT NAME>_TOP, where <VARIANT NAME> is the variant name converted to uppercase characters.

    Bottom SideChoose this to create an assembly drawing for components found on the bottom side of the board for the variant.The subclass will be <VARIANT NAME>_BOTTOM.

    Use Assembly DataChoose this to create component outlines for the assembly drawing from the appropriate ASSEMBLY_TOP/BOTTOM subclass of the PACKAGE GEOMETRY class.

    Use Place Bound DataChoose this to create component outlines for the assembly drawing from the appropriate PLACE_BOUND_TOP/BOTTOM subclass of the PACKAGE GEOMETRY class. If the PLACE_BOUND outline should be a filled shape, it will appear on the variant assembly drawing as an unfilled shape.

    OKCreates the variant assembly drawing. If the subclass does not exist, it is automatically created. If the subclass does exist, a menu appears asking if you want to overwrite the current subclass or not.The appropriate subclass for the Package Geometry Option need NOT be visible at the time of creation. Note: Shapes, lines, and text on any other visible subclasses are included on the variant assembly drawing subclass. The BOARD GEOMETRY/OUTLINE and appropriate REF DES/ASSEMBLY_ subclasses are typical other subclasses that you may want to have visible.

    CancelExit from this dialog box without creating a variant assembly drawing.

    HelpBring up this Help information.

    Procedure
    1.
    Run variant assembly.

    The Variant Assembly dialog box is displayed.
    2.
    Fill out the controls in the dialog box as described above.

    3.
    Click OK to run the program.

楼主:
    OK,那我周一实际操作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OK,那我周一实际操作下吧,谢谢!

    附件為官方的影音教學檔案

网友:
    Allegro 16.6 hotfix 60 有新增一個 toolbox功能,裡面有一個程式類似我的skill,很方便使用

如果你們公司使用正版的話可以去申請License

    附件是程式說明

楼主:
    谢谢热心的@XYX365大师。

楼主(2016-04-13):
    @XYX365大师,我又来了,今天我在Orcad中并没有找到part manager菜单,也没有找到report这个菜单,难道是我和您用的Orcad工具不一样吗?我是用的Orcad Capture16.6. 在哪里可以找到您上面说的那两个菜单呢?谢谢!请老师再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2019-09-05):
    请问搞定了这个问题了吗?我也请教请教,没有找到variants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4-30):
    工具可以单独安装吗。

网友:
    这个功能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