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获取Pi这个值???或者说怎么获取线的角度??

楼主(2015-11-19):
if(slope then
    angle = atan(slope)
else
    angle = 90
)
这里atan(slope)返回的是弧度值,不是角度

网友:
pi = 3.141592654

楼主:
这个我知道呀。。但是我自己定义的pi肯定有误差的。。。
最好是skill能获取到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呀。。但是我自己定义的pi肯定有误差的。。。
最好是skill能获取到的值

defMathConstants('m)
printf("%0.10f\n" m.PI) => 3.1415926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