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下用芯片厂商提供的眼图工具怎么看信号质量

楼主(2015-11-19):
请教下像图片中这种用芯片厂商SDK来生成的serdes的眼图怎么去判断信号的质量好坏,谢谢。

网友A:
对eye mask。满足eye mask就是满足SI基本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eye mask。满足eye mask就是满足SI基本要求。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但是这个工具本身没有提供眼图模版。

这个软件是用来看pcie3.0信号的眼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但是这个工具本身没有提供眼图模版。

这个软件是用来看pcie3.0信号的眼图的。

对协议里有eye mask。
这个眼图右上有写出no error为蓝色部分,和起对应的相位和幅值对比。
理论上这个蓝色区域中央的相位应该在0ps,交叉点到0ps延时差应该相同,且幅度应该满足threshold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协议里有eye mask。
这个眼图右上有写出no error为蓝色部分,和起对应的相位和幅值对比。
理论上这个 ...

不在中心点是因为CDR的问题,差不多类似于没有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