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导gerber的时候,电镀smt的槽孔在钢网层显示不出,怎么办?

楼主(2015-11-19):
    理论上在钢网层应该有的4个固定槽,如下图

    但是在导gerber的时候就选不上了,

附上原文件

    101.18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3,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钢网主要是针对SMD器件, 这四个固定的又不是SMD器件,当然无法显示。

网友B:
    smd的焊盘钢网会直接产生,如果dip的焊盘实在想要钢网,那就手动编辑焊盘把钢网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网主要是针对SMD器件, 这四个固定的又不是SMD器件,当然无法显示。

但是那里也要刷锡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md的焊盘钢网会直接产生,如果dip的焊盘实在想要钢网,那就手动编辑焊盘把钢网加上去

    我照着你的方法去把所有槽孔都手动加上了助焊层,但还是没有卵用,呵呵。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照着你的方法去把所有槽孔都手动加上了助焊层,但还是没有卵用,呵呵。问题出在哪里了?

解决了,在封装的pastemasktop生成一个和焊盘一样大的copper,然后导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在封装的pastemasktop生成一个和焊盘一样大的copper,然后导出就可以了

英文的,呵呵,需要适应。晚上我回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