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图

楼主(2015-11-19):
请帮忙分析一下以下电路:

1. 电阻R11和红外接收二极管是什么关系?
2. 红外接收二极管是怎么导通的?图上二极管正级接电源,是不是就直接导通了?还是有光才导通?

谢谢!

网友A:
1 并联关系,没有信号的时候,DET通过R11偏置。当有信号的时候,R11被旁路掉。
2 有光导通。
3 具体看你的芯片的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并联关系,没有信号的时候,DET通过R11偏置。当有信号的时候,R11被旁路掉。
2 有光导通。
3 具体看你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