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1 layout布线连线到焊盘非常不容易,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1-19):
pads VX.1 layout布线连线到焊盘非常不容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安装包吗?我装9.5在我的电脑装不上,win8 64位

网友:
    没发现跟9.5有什么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安装包吗?我装9.5在我的电脑装不上,win8 64位

资料区有破解版

网友:
    操作问题,和软件没关系

网友:
    VX跟9.5使用起来一样的,使用没有什么区别,一般在LAYOUT下连线是比较麻烦,我是不习惯在LAYout下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