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经tps5430转换后成5V想滤波给MCU供电

楼主(2015-11-19):
24V经tps5430转换后成5V想滤波给mcu供电,由于板上还有其他外设也要用到5V,电流要求比较大,辣么,怎么滤波呢?LC滤波吗?然后给MCU供电?参数怎么选呢?

网友:
加一个LDO就可以了,纹波和噪声满足mcu不是问题 ,也可在每组电源串接磁珠

网友A:
    可以串个磁珠

网友B:
    磁珠+10uF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珠+10uF陶瓷电容。

    这样就可以了啊...好简单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串个磁珠

我试试

网友C:
    串个磁珠+10uf+0.1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个磁珠+10uf+0.1uf

网友:
    输入输出都接106和104的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