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金升阳DC-DC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5-11-19):
如题,如图,最近在做一项目时用到了金升阳 B0505S-1W 的 DC-DC 隔离模块,电源部分是这样设计的(上图)其中 DC-DC 模块的负载很简单,就一个 MAX485 芯片,一个发光二极管串 470 欧姆电阻,以及一片 6N137 光耦。

主电源24V给进来的,现在的问题是整个电路工作正常了,但是 B0505S-1W 的 DC-DC 隔离模块真的发热很严重,尝试过去掉 MAX485,6N137 的旁路电容(两颗 10uf)但是问题依旧,特发此贴求助,往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颗IC本来发热就很大,我们后来就不用啦

网友(点评):
那请问版主,哪个品牌或者是型号可以替换呢?我用的 sip-4 封装的

网友:
建议你检查隔离芯片的input条件是否满足,另外注意它应用的负载条件,fyi:

楼主:
这些我都看了,厂家建议是尽量不接电容,我索性把电容都拆了也还是热!不过谢谢参与讨论辣么晚😊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  我也遇到过几次

网友(点评):
可是这也太烫了啊,手放不上去,热缩管都能烫缩起来。不过硬生生的通电一晚上,没有毁掉~~~

网友:
我的也是  上电会很烫的
把电容去掉了

你看内部结构  里面有一个大电容
所以外接不需要那么大的电容

在一个你的假负载 电阻可以小点看看   330看看

网友(点评):
目前差不多244欧姆。发热还在继续~~~

网友:
这个DC-DC的模块,你可以理解为一个隔离的1:1变压器,输入5V,输出5V。前面你用24V输入,经过7805这样一个LDO来降压,发热应该会非常严重,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点评):
因为电流非常小,我7805前级放了限流电阻,会分掉一部分电压,用插件的7805发热能接受,但是贴片的确实比较热,通电一天没有烧毁。。。

网友:
這顆本來就發熱厲害些  你現在性能穩定不?

网友(点评):
我发现假负载阻值减小,输出电压也在减小,我把假负载电阻搞到200欧,输出电压5.05~5.20的样子,发热好像好一点了,但是7805开始热起来了。。。

网友:
前面我也找过12-12的 3W  价格很贵,性能一般,现在我们找电源厂开发了一款隔离DC-DC,反激式的,性能好多了,价格只有一半贵。 这模块不好用也不实用,优点就是体积小

网友:
那效率不高呀,DCDC这么烫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颗IC本来发热就很大,我们后来就不用啦

那请问现在你们使用什么隔离DC-DC呢?

网友:
用到H1209S-2W的,表示性能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