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整改几个困惑

楼主(2015-11-20):
      1,市电进线,地线直接接机箱外壳还是通过磁环再接地?-->在我的实践里面,有些直接接地,有些需要通过磁环接地。这里缺少理论支持,请高人指教?

 2,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上面,信号线经过,是否影响,实践种,这个影响非常小,而对市电却影响巨大。

 3,各种导线绕磁环,总有点碰运气的感觉,没有理论作为前导,虽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却缺少理论根据。

以上都是测试传导干扰,一些疑问,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磁环我也感觉是有点碰运气,主要是经验值

网友A(2015-12-21):
    1,个人觉得市电无论接哪一个最终肯定要导到地。

3,导线绕磁环个人觉得没有用,除非中间加介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个人觉得市电无论接哪一个最终肯定要导到地。

    3,导线绕磁环个人觉得没有用,除非中间加介质。

 绕磁环有时候还是有用的
这个主要是看在那个频段超标,

网友(2016-02-18):
    电源上的磁环一般不加,最多位置,测试不过再加。

网友(2016-03-29):
    绕磁环有时候还是有用的,关键是要选对导线

网友(2018-02-08):
    学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在哪个频段超标

网友(2018-09-12):
    1、磁环对传导和辐射都有一定的作用,具体要看你干扰的频率;
2、信号线尽量远离变压器,强弱电要隔离开,避免互相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