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怎么把示波器背景色设置成白色啊

楼主(2015-11-20):
想换个颜色

网友A:
高速示波器都是黑底的,你要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示波器都是黑底的,你要习惯

因为我要把结果图输出来,软件自带的copy to clip功能出来的图分辨率太低,转到pdf里面去太模糊了,茫然失措。。。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要把结果图输出来,软件自带的copy to clip功能出来的图分辨率太低,转到pdf里面去太模糊了,茫然 ...

不是有自带的打印功能么,装个虚拟打印机打印成pdf分辨率就不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过,分辨率还是有点低,比我用扣扣截图,然后用虚拟打印机打出来的还迷糊、、、

用虚拟打印机不可能分辨率低。
不需要截图,示波器窗口直接有print功能。

网友A:
你看看我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我打印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图中的线能加粗吗

网友B(2016-02-17):
仿真波形当然可以加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波形当然可以加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