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芯片或电路能实现下述的时序

楼主(2015-11-20):
    有没有芯片或电路能实现下述的时序

网友:
    用相位比较器不知道可不可以?FPGA采样,比较相位,同相位判定为0,不同相位判定为1。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固定波形,有没有1/2VCC直流偏置的区别,自己搭一个就行了,但是方法要你说下你的频率和VCC值,以及有没有其他什么要求。速率高低,电平高低方法有点不太一样。

网友:
    使用可编程的逻辑器件就可以实现啊,比如MCU/CPLD 当然fpga就大材小用了哦

网友:
    有GPIO的处理器   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
    方波信号,前面8个0,削掉上半波,后面15个1,削掉下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