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金属字制作

楼主(2015-11-20):
AD软件,想让文字放置在Top层,但又不想文字被绿油覆盖,请问怎么设置?类似下图的效果。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想用铜做文字吗?如果是你就直接在TOP层写文字就行了。然后复制这个字在放到到阻焊层。两个文字完全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想用铜做文字吗?如果是你就直接在TOP层写文字就行了。然后复制这个字在放到到阻焊层。两个文字 ...

嗯,是这个意思,多谢回复,正是这样!

网友:
这名片不错啊

网友:
楼主,你是想露出对应文字或者团的铜来吧,这个在top solider层做就可以了,制板上叫开窗。

网友(2015-12-23):
TOP LAYER+TOP SOLDER;复制下,然后更换层就好了

网友:
TOP层有铜,然后直接在TOPsolder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