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源纹波仿真

楼主(2015-11-20):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在PCB板级怎么进行电源纹波仿真?使用的是什么软件?先行谢过了!!

网友A:
纹波仿真分两种,一种是时域的,一种是频域的,Hyperlynx、sigrity、Ansys的软件都可以做,Hspice也可以

网友(2017-01-17):
引用 网友A:
纹波仿真分两种,一种是时域的,一种是频域的,Hyperlynx、sigrity、Ansys的软件都可以做,Hspice也可以

具体如何操作呢 能否指导下流程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纹波仿真分两种,一种是时域的,一种是频域的,Hyperlynx、sigrity、Ansys的软件都可以做,Hspice也可以

流程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