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ii2C转IO口芯片要求100KB,求推荐

楼主(2015-11-20):
求一款ii2C转IO口芯片 要求100KB,用来控制12864的显示屏   哪位朋友用过推荐一下

网友A:
直接用cpld或者fpga模拟嘛  最低端的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设计空间大 可以任意增设设计需求

楼主(2016-02-25):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cpld或者fpga模拟嘛  最低端的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设计空间大 可以任意增设设计需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