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软件导出library文件里后,打开.dra文件后,不显示元件封装焊盘

楼主(2015-11-20):
    allegro软件导出library文件里后,打开.dra文件后,不显示元件封装焊盘,只显示其他subclss的信息。然后打开所用颜色,还是不能显示元件封装的焊盘。

网友:
    確認是否有正確的設定Library 路徑

网友:
    是不是颜色太黑,或者太浅,虽是打开的只是你没看到

网友:
    就像2楼说的,你可能是谁便导到某个路径下。导到你的库路径(封装和焊盘),要是不想不相干的封装导入你的库,可以新建一个库,在指定为封装库

网友:
    目测和2楼说的没关系,你肯定见鬼了。

网友:
    2楼3楼的回答你都试试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定是焊盘和封装的路径都要有,缺一不可。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就是路径不对!

网友(2017-09-28):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