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输出贴片56pF的电容

楼主(2015-11-20):
    YL000034C0456024
    贴片电容
    CapChip,0402,56pF,5%,NPO/COG  50V

    疑问:这颗电容只有56pF,是滤波用的吗?
如果不是,是干什么用的,还有就是容值的选择?
假如不贴会有什么影响?
麻烦高手帮忙解答疑惑,谢谢!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滤波不像,这麽小的难道滤除高频?
    防止ESD,电容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
    贴不贴效果不大

网友:
    应该和ESD配套使用,还有你这个电容是什么电容也是很重要

网友:
    56PF应该是滤除CON附带进来的高频波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是滤波作用,这电容太小了,滤波一般不都是0.1uF或者10uF。
一时搞不清楚~~~

网友:
    个人看着,像是ESD防护,当然有人会问了 旁边不是有个压敏吗?因无不找到之前看过的文档,在此无法分享,只能记忆一翻,其中讲到电容+ESD 及无加电容的效果分析 当然加了电容效果更佳。搞EMC的同仁应该会清楚。这种电池一般是对结构紧凑),以上个人意思见,不正欢迎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