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使用大集合

楼主(2015-11-20):
CAM350使用大集合
背景:
搜索了下论坛,cam350的使用方法零零碎碎,而且它也更新了版本,有些操作不太相同了。
(原来本人用的时候是6.0版本) 现在10.2 10.5好多版本,好像还有更加新的版本。
如果大家还在用旧的建议升级新版本。新版本在eda365可以搜索到,还有10.5绿色版本。大家可以下载试用。
新版本看了下拼板=方面作了较大改进。不知道大家对哪些方面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或需要提升技能?大家共同来探讨下。

网友A:
已经在用10.7了

网友B:
可以检查线路没有连接到焊盘中心吗?AD软件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多,其他软件倒是不会。

网友C:
一直没搞懂怎么拼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查线路没有连接到焊盘中心吗?AD软件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多,其他软件倒是不会。

350没有这个功能哟 AD中可以设置规则检测的,但也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搞懂怎么拼板

指的是什么,350软件不会,还是拼板概念没有?如是后者请访问: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09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在用10.7了

共享下给大家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享下给大家呀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Grppyu 密码:8pv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Grppyu 密码:8pvv

网友D:
怎么检测开短路?最好详细点

楼主:
CAM350拼板(v10.2版本)
1 选择菜单draw to one-up border (定义边框,如不定义会影响拼板尺寸)
2 选择菜单panelization-panel editor(进入拼板模式)
3 选择create进行拼板设置
4 输入x y拼板数进行设置(compute的4个选项,各有不同,通常选择最上面的,可以设置板之间间距和拼板数量)
5 拼板完成后 输出export panel-dx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检测开短路?最好详细点

请参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9877-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参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9877-1-1.html

想了解CAM350中如何对比网表,那个CAM350压缩包下载不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的是什么,350软件不会,还是拼板概念没有?如是后者请访问: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0932-1-1 ...

前者~不会用350拼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了解CAM350中如何对比网表,那个CAM350压缩包下载不了呢?

邮件给你

楼主:
旋转180度的拼板
(金手指=板需要旋转180度,利用另外一边作传送边,现在新版本350中非常方便拼板了)

1 首先选择拼板X方向数量2  然后选择spreadsheet,出现子板参数

2 填写其中1个子板参数 角度 xy 坐标

3 输出dxf,完成

楼主:
拼板后的调整:
发现2个很好的命令spin image 和flip,可以对拼板后的step进行旋转和翻转。大家可以试下。

楼主:
cam350(盲埋孔)对比网表
详见附件

cam350(盲埋孔)对比网表.pdf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版本的35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版本的350啊?

10.2 应该10.5也可以 有绿色版本下载

网友F:
还没有用过cam350来拼板,都是用cad拼好直接导入pc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没有用过cam350来拼板,都是用cad拼好直接导入pcb的。

用autocad拼板是高手 有些人不会用 所以要用350拼

网友G:
十几层拼板风险很大的,楼主那个10.7安装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十几层拼板风险很大的,楼主那个10.7安装不了啊

那就用10.5的吧 绿色免安装 论坛上有 搜索下

网友(2015-12-22):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Grppyu 密码:8pvv

谢谢你的软件分享链接

楼主:
钻孔检查

楼主:
近期主要讲在350的dfm检查,上一楼是check drill检查钻孔。check mill主要是生产检查铣带用,就不作介绍了。

楼主:
minimum widths最小线宽检查

楼主:
最小间距检查

网友H:
请问楼主如何拼多款板子,我们需要很多块PCB放在一起,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如何拼多款板子,我们需要很多块PCB放在一起,如何操作?

多个板子,先将各个板调入350,另存为cam。再依次将cam文件通过下面命令合并。
但个人不建议用350拼多个板子,容易出问题,最好用genesis或在pcb中拼。

网友H:
按照楼主的操作,将gerber另存为CAM文件。在merge合并文件的时候提示 如下图所示“”,请问怎么解决?我的是CAM 350 10.7中文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个板子,先将各个板调入350,另存为cam。再依次将cam文件通过下面命令合并。
但个人不建议用350拼多个 ...

出问题主要是哪方面?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按照楼主的操作,将gerber另存为CAM文件。在merge合并文件的时候提示 如下图所示“”,请问怎么解决?我的 ...

我确定不是相同的文件,能够合并,也能看到两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确定不是相同的文件,能够合并,也能看到两个文件。

这个提示是说2个文件有相同D码的光圈,如果可以共用就没有问题,如果不可以就会出问题。比如第1个板光圈10是10mil,有可能第2个板光圈10是20mil,这样就会出问题。如果相同就不会有问题。
这就是我不推荐用350拼多个板的原因。

楼主:
字符检查

楼主:
阻焊检查,注意要查看所有盘在350中必须是盘的形式

楼主:
350有个综合分析检查,可以分析所有线路,阻焊等。
但在分析前需作以下动作:
1 将各层顺序排好顺序(edit-layer-reorder)。
2 各层属性定义好(table-layer)。

  内层负片选择negplane

  内层正片选择internal

  其它参照图片

楼主:
350综合检查

楼主:
ipc网表对比请参考此贴: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5458-1-1.html

网友:
一直用9.5,现在升级看看新版的怎么样

楼主:
compare layers
对比层命令,检查二个层的区别,主要作用是改动后检查或者改版检查,看看是否动到了其它不应该动的地方
This command allows you to compare two separate Gerber layers and detect 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Essentially, it is like plotting both layers on film, then placing one on top of the other and seeing if they match. Individual layers of a composite can also be compared.

copper area
计算残铜率面积
The Copper Area command calculates the amount of copper used in your design. It can report on a single layer, multiple layers or multiple layers with the surface area of all holes. Copper in holes will only be reported on the Top and Bottom layers. This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current settings for electroplate operations in board fabrication.

楼主:
Acid Traps
Copper Slivers
Mask Slivers
Find Solder Bridges
Find Pin Holes
Plane Checks
以上是辅助生产检查项,主要查线路小间隙,铜小间隙,阻焊开窗,阻焊桥,重孔,负片检查相关项。
可以查看350帮助了解详情。

楼主:
利用350综合检查分析阻抗线差分间距

网友(2016-10-22):
楼主,你有350中文版软件安装包吗?

网友(2017-01-09):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Grppyu 密码:8pvv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请问有知道怎么在CAM350挖空铜皮的吗?如下图,挖空红色区域

网友(2017-04-09):
确实是在用10.7了,也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2017-06-14):
引用 楼主:
CAM350拼板(v10.2版本)1 选择菜单draw to one-up border (定义边框,如不定义会影响拼板尺寸)2 选择菜 ...

点赞~

网友I:
最新版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新版是多少?

我知道的是10.5 好像还有更高的

网友(2019-04-16):
引用 楼主:
旋转180度的拼板
(金手指=板需要旋转180度,利用另外一边作传送边,现在新版本350中非常方便拼板了)

学习

网友(2021-01-22):
我又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