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电源树?

楼主(2015-11-20):
如何看懂电源树?哪位大师能图形并茂的讲讲,坐等学习。

网友A:
什么是电源树?星形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电源树?星形走线?

不是,是原理图里面的,一般都会放在原理图的第二或第三页,来描述整个电源网络的一个情况。看不懂,求高手指点

网友B:
    这个。。。多看几次就懂了,就是个层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看几次就懂了,就是个层次图

    多看了好几十次,还是不懂,求图求详解

网友C:
    电源树就是要你清楚电源的流向和电流的大小。图的话改天用电脑上

网友D:
    电源主要关注:源头、传输路径、输出、负载  至于中间的芯片:如DCDC,LDO等都可以视为传输路径上的转换器件,够简单了吧

网友E:
    这有啥看不懂看得懂的...就从输入往下转,一直到负载呗,撑死看看电流注意下线宽,哪不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有啥看不懂看得懂的...就从输入往下转,一直到负载呗,撑死看看电流注意下线宽,哪不冻?

能否举个例子做个图解啊,看电源树图的话容易懂,关键到具体到原理电路中如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树就是要你清楚电源的流向和电流的大小。图的话改天用电脑上

    期待大师的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主要关注:源头、传输路径、输出、负载  至于中间的芯片:如DCDC,LDO等都可以视为传输路径上的转换器 ...

嗯,可否上张图,帮助我理解啊

网友F:
    搞清楚哪个是进哪个是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清楚哪个是进哪个是出就行了

能不能来点实际的,上图

网友G:
    你上个图我给你讲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上个图我给你讲解下。

目前手上暂时没有,我找份资料再过来向您请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一个电源分配的图   比如外部输入12V然后12V又分成1.2V 2.5V 3.3V 5V这些

虽然电源树是这样的,但具体到原理图中有点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