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IBIS model 如何編輯

楼主(2015-11-20):
請問一下各位前輩,IBIS修改完後如何更新 model
比如說
==================修改前==========================
[Pin] signal_name  model_name  R_pin  L_pin C_pin
1    AD2_SCLK_RSM    out_io      6.500E-02   5.380E-09   3.000E-13
2    AD3_TSM         out_io      6.300E-02   5.250E-09   2.900E-13
==================修改後==========================
[Pin] signal_name  model_name  R_pin  L_pin C_pin
N1    AD2_SCLK_RSM    out_io      6.500E-02   5.380E-09   3.000E-13
2    AD3_TSM         out_io      6.300E-02   5.250E-09   2.900E-13

那這樣子的話 在選擇pin name時, pin 1應該會不見  然後多一個N1 才是
但我看我的選項裡還是沒有變化,有哪位前輩知道為什麼嗎??

PS.檔案不是read only, 也確定有存起來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你的change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要修改所有胃癌“1”的pin才行

楼主:
如果說我用搜尋的方式只能找到這邊有pin 1的話,是不是就只有這邊有而已?
還是說他的文件有分成別的部份?